海尔945G 不跑码维修(全版无复位)

楼主(2011-05-23):
  上周六 接到一个海尔945G主板,按照老步骤,先打对地阻值,然后加电测各点电压正常,上CPU 诊断卡测试,不跑码,检测一下,发现全板没有复位 ,仔细量了一下CPU 供电 ,时钟,南北桥供电,都很正常,换时钟芯片,还是没有复位,用带灯测试仪检测CPU底座,没有空焊,和短路现象。没办法,植南桥,故障依旧。又新置了个北桥还是不跑,当时就郁闷了,放到一遍不修理了,等给客户装完机器后。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,换了一个IO 芯片,加点测试,正常跑码,机器开始正常工作。到现在还是很纳闷,正常全板无复位,在供电和时钟正常的情况下,应该有的,也许是海尔的这款板子特殊吧。IO 和南桥之间有联系。在这里问一些维修高手,这样的IO 南桥是如何联系了?

网友:
在供电和时钟全部正常的情况下才会发出复位信号的,但也有可能发出的复位信号被其他设备芯片拉低,导致复位不正常。

网友:
应该是ATX 8PIN PG通到I/O里面去的。有I/O和南桥来完成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