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声波清洗机故障

楼主(2011-05-23):
朋友送来一台超声机清洗机的主机 故障是输出没有高频电压,所以换能器也不工作,清洗机当然也不震动了。听他讲一开始的时候用力压PCB板一角有时能震动。后来再按也不震动了。他自己瞎调两个可调电阻。这块板子连接IGBT逆变单元 上的几个IGBT都烧了。这个机器是28KHZ 2.7KW。有哪位朋友修过么?主要是IGBT 上面被打磨了

网友:
唉,楼主呀,你要尽可能多的为大家提供线索呀——型号有木有?图片有木有?有木有?

网友:
是洗墨盒的那种吗?

网友:
回家上图给大家看看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28KHZ 2.7KW
这么大功率,墨盒震碎了

网友:
一般墨盒的才几十W哦

网友:
是洗南北桥的吗

网友:
记得换过2SK1522,每只30元.
工业用的清洗槽。

这种设备要求功率输出必须谐振于压电陶瓷的特征频率,频率偏差太大,功率管的U-I错相严重发热。
空载不允许。

网友(2011-06-25):
确定有2.7KW吗,那一个要有多大啊。淘宝上600W的一个也要三千多了。

网友:
我以前帮我徒弟的公司联系买过一台二手超声波清洗机,功率比2.7kw小,大小和单桶洗衣机差不多。

网友A:
怎么我们公司用的就和一个饭盒那么大?洗芯片用的,只会震,其他不懂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我们公司用的就和一个饭盒那么大?洗芯片用的,只会震,其他不懂了!

你那个功率太小了,连笔记本风扇都洗不干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我们公司用的就和一个饭盒那么大?洗芯片用的,只会震,其他不懂了!

你们公司用的那种才30瓦,只能洗洗戒指,洗洗眼镜,要是洗打印机墨头是很难洗掉的。

网友:
有大么大,我们公司的超声波熔接机也才1000W而已,那东西说白了就是个功放,以前用三极管构成推动级。

网友:
哈哈,对不起啊,楼主,大家现在反而对那个W数有兴趣了,反而对你提到的那个功率管给忘了,别说我们没良心,只怪没见过了,没有那些相关资料。抱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