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:昂达A880GS主板。。。有时无故花屏,这几天经常黑屏重启,启动过程种死机。。

楼主(2011-05-23):
昂达A880GS主板用的集成显卡,超过频。AMD215超到3.39GHZ在用。半年多了,HT压在1700MHZ。这几天,平凡出现,无故花屏,经常黑屏重启,蓝屏,启动过程种死机。。等等问题,刷过内存条。因为内存频率不统一667的686,统一刷到了667,用3DMARK测试稳定性,第一次测试机子几分钟后重启,第二次第一个场景都没过机子花屏。然后打开机箱,用手摸北桥很烫手,用漆包绑了个散热器,过不了几天又出现同样问题,我现在感觉集成显卡有问题了。。。还有就是内存条感觉兼容不是很好。。。还有会不会是长期超频导致了,MOS管老化加速,要不就是北桥过热,导致焊珠接触不良,CPU用的散热器很好的,红海超频三,以前一条内存的情况下,没出现过问题。。求高手,什么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非常感谢。。。。。。。最后加上内存占用过高就蓝屏,不会是内存有坏块了吧。。。

网友:
求高手解答。。。。自己先顶上了。。。。谢谢

网友:
集成显卡花屏 内存的面最大  你也没换个内存试试

网友:
先看看不超频时正常吗,要还是不行可能 北桥老化挂了,。

网友:
刚才忘记说了。。。内存换过了。刚开始不会出问题。出不了几天又出出问题了。。。感觉遇到三楼说的问题了。。。设置也还原过了。。。还是会出问题。。。有时候负荷一大一下就蓝屏,要不就重启了。。。。。谢谢各位的解答。。这样的看来是要换板子了。。。换北桥就算了成本太大。。。。

网友:
内存经过CPU经过桥才到显示器。。。中间任意一个都可能。先排除CPU吧!

网友:
谢谢。。。。。。那是不是要找台示波器测信号了?,这样的话纠结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超频引起 的吧

网友:
恩。。是的超频引起的。。。超了半年多了。。。。到现在才出问题,算是好的了。。。

网友:
不超都坏,还超.呵呵.

网友:
换内存不行换CPU再不行直接加焊北桥了

网友:
恩。。内存换了。。。。CPU还没试过。。。。感觉CPU问题不大。。不过我试试看看。。不行就回家吹北桥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遇到一块也是会花屏的集显的板子,后来检测是内存供电偏高了0.5V左右,开机使用一个小时左右就会花屏。

网友:
现在 还要超频啊  没有必要了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哈哈。。。我的倒是没高,那台我把板子拆下来。。。发现内存的数据线有补焊痕迹,可能时间长了氧化严重,导致接触不良了,后来再看IED接口补焊的针脚还不少,板子下面全是助焊剂,我晕啊。。后来直接水洗板子了。。。。。内存条插槽好好的刷了刷。阴干了一天。。上电测试。。目前没问题。。。了。。。哎。。。好纠结啊。。。。现在在学校里面万用表了没。。。。折腾了半天。。,才搞定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呵呵。。。主要是乐趣所在。。。。就喜欢折腾硬件。。。好的烧不起。。烧些便宜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是啊。。。乐趣所在。。。超超玩下。。。反正现在的硬件跟新很快。。。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。。呵呵

网友:
好像北桥的可能性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