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昂达7600GT花屏 满屏竖线

楼主(2011-05-23):
刚开始没花,只玩游戏时实况2011,有时会死机,后来死机越来越频繁。拆下后看到显卡GUP供电的地方一个1500UF的电容爆了,以为是电容的问题,换了后,开机发现满屏竖线花屏,进不了系统,在进系统的地方卡死。用表测量这个电容处的电压是2.3v.本人是新手,请教老大们维修思路,欢迎讨论
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有没有换反啊

网友:
来点有技术含量的吧,不要动不动就加焊

网友:
竖线,那就是GPU虚焊和显存坏,显存坏能进系统,不死机!GPU虚焊就常死机。

网友:
你那电容换得是不是一样大的啊。有没有出现像楼上说的反向了?是不是还有地方有电容鼓包了。很怀疑显存电压那里也有电容鼓包的你木有换掉。把散热处理好。

网友:
还是加焊试试吧

网友:
再换个试试 不会是一开始换的是坏的吧

网友:
昂达的这种卡GPU最容易虚焊了 你不把珠子融化都用不久的 高温有挂芯片的风险 这种板子无铅要很高的温度才能吹的动 这个要经验才行

网友:
谢谢支持,电容不会错,换了二个。玩了很久的音响维修,电容还是认得的
。只是学电脑维修才开始,和家电还是有很大区别。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换电容之前还可以进系统不花屏,换了电容后反而更糟了。难到是那个坏了的供电电容,在没换之前就造成gpu或显卡损坏?

网友:
GPU或显存空焊了吧 量一下 不行加焊下G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