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 BIOS 编程器什么的好?

楼主(2011-05-23):
本人想买个编程器,但不知道什么的好些,价格还便宜,有那位高手觉得自己好些,价格还比较便宜,给兄弟我推荐一款。

网友:
我们用的是威磊的,程序经常升级,没有的给厂家打个电话就能给个解决方案,最高一次一天软件更新了4次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那的BIOS编程器多钱了,好市吗?

网友:
编程器好用吗

网友:
同求,也想买一个!!!!

网友:
编程器,买了有三年,结果从未用它修好过电脑

网友(点评):
看来编程器的成本还没用它赚回来啊!!!

网友:
希特勒的好  呵呵  希什么的 最好的 同样价格也...  不乱用是不会坏的

网友:
希尔特580u不错,价格比较贵,

网友(点评):
我的就是,连编程器带转接头花了快3000块,搁现在差不多可以买个BGA

网友:
还是买个好的吧,一分钱一分货嘛!

网友:
希尔特280u 58U 3000u 这是三种型号,价钱从低到高价钱不等

网友:
有个希特尔500P的怎么样啊 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从基本买的500P 连转接头一共花了2000大洋,,,现在还没用它收到过钱呢!!

网友:
我正纠结在买示波器还是编程器。。。看似都想买。两个价格都差不多。哎。。。编程器假的可能也不少。

网友:
一个好点的编程器不会这么贵吧,好点的也就8.9百块钱,而且随意烧写。不过我忘了是什么牌子的呢,我也正想买一台

网友:
我也想弄一个来使使,好久没玩过那玩意了,都有点不记得了啊

网友:
希尔特500p 座子一定要买原装的!用回来的!不要买10元左右的座子

网友:
8.9百块钱的编程器?
呵呵,搞维修用的话一般用580U或是3000U或是现在的5000U,5000U现在不太适用于维修,座子太多了,而且不通用。

网友:
501S,  外加7个座

网友(2011-06-24):
到底是什么的好啊 。我计划投资了 ,希特尔500P的价格是1750吧,带的不是原装的座子。不是原装的座子会怎么样啊,不能用还是刷好的几率小啊?

网友:
用的500P感觉还可以!转接座要买好一点的要不然很麻烦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