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无CPU供电

楼主(2011-05-23):
几天前回收的一块P5VDC-TVM/S主板,先上图

拿到手,第一步就是先要看下外观,此板无电池,CPU供电处少了一个电容,电源主芯片被焊过,不知道是以前修过,还是最近修的,不管了,先上电看看,触发后诊断卡显示00,按顺序内存供电,桥供电,总线供电,都正常,当测到VCORE供电没有电压,那此板故障就是无CPU供电了。
先要看控制级有无电压,测上下管均无电压,此板有两组上下管是由驱动芯片RT9607控制,另一组由RT9603控制,两个驱动芯片供电正常12V。

一般无VCORE供电,要先看三大工作条件有没满足,主控芯片是RT9245A,28脚供电5V正常,123456脚有高低组合,最后就是EN了,11脚VTT_PWMGD有1.25V高电平,输出脚 24脚PWM4空脚接了5V供电,27,26,25脚分别输出信号给TR9607和RT9603驱动芯片,测电压都在2.6V左右,有一组偏低2.17V,因为是新手不知道这三个电压是不是对的,就找了一块好的INTEL775的主板,测了PWM1 2 3个脚 的输出,都是在0.几伏,说明此板PWM输出不正常,

正好前几天在基地淘宝店搞了点配件回来,找个9245A换上去,测假负载上VCORE电压出来了,1.5V,再看看PWM123脚都是0.63V左右了,再上真U,内存,一路跑码到显示器点亮,OK!

网友:
晕了,没拍好的图片怎么删不掉?还排在最后,狂晕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晕死,自己编辑一下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啊,可是进到编辑里面又没有最后两张没拍好的图,出来就有,进去编辑就没有,汗!进来进去几次都是一样,算了,不管了

网友:
原来是VCORE坏了,学习了

网友:
搞清楚了,原来是要到上传的图片里去删除才有用

网友:
修东西就是要看心片工作条件,

网友C:
高手啊,有配件就是好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哈哈 才学主板维修才一个多月,离高手还差得远啊

网友:
不是很明白。

网友:
哦好像驱动芯片就是二个从电源管理芯片,楼主是吗?

网友(点评):
这板三相供电 两个驱动芯片 一个主控芯片

网友:
  楼主这个机器修好多少钱?

网友(点评):
这板是从同行处收回来的,等卖出去才有钱赚啊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,看样子基础很扎实啊,学习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点位图发我一个啊,984660274@qq.com

网友:
楼主这下赚了,不知道收回的板子花了多少米

网友(点评):
哈哈 外地来收板20元,我要比他们高点才能收到,收的同行的 30元

网友:
要是有波波就好修多了。

网友:
小问题,楼主赚了。

网友:
收二手板的人多啊,我想多收几片都不容易

网友(点评):
价格给高一点点,你看好不好收,你又不亏,修好可以卖给客户,修不好的可以拆件,拆完件还可以卖给你那些收板的,这叫一箭三雕,哈哈

网友:
感觉现在遇到的9245A没有cpu供电的板子,换芯片能出来的    很少,

网友D:
呵呵,换个电源管理说的那么麻烦

网友(点评):
楼主换电源管理有根有据不是盲目的

网友:
昨天刚修到和你的一个样。。不过我见到没g极电压,,看都没看就直接换主芯片了。。呵呵

网友E:
这个秒杀得顶,学习了,‘123456脚有高低组合’是什么意思,没明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就是VID组合啊,全为高电平就无效  有高电平和低电平为有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错,思路很清晰,适合俺这样的新手,

网友:
我有块板也是没CPU供电,可惜换了芯片,没效果不知道怎么修了

网友(点评):
换芯片不行 那要看芯片工作条件有没满足 如果满足了无输出 那就查芯片周边的元件

网友:
备件决定你的维修成功率

网友:
虽然知道要有高低电平上才有效,可是高到什么程度和低到什么水平呢?没有个衡量标准

网友(点评):
这个VID电路有一个上拉电阻,上拉电阻那端供电是多少,测到高电平会是多少,具体电路的不同,高低电平的标准就不一样,如果是三极管,0.7V以下是低电平 ,你是远程学员,课程里应该有讲到的

网友:
楼主挺厉害的,不像是刚入行的!!基本功应该练的挺好的把??

网友(点评):
惭愧,4月份买了教程回来学的,目前只知道一些芯片的工作条件,基础知识还没学好,还需要继续努力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那你很聪明呀!!无师自通,不过要想学维修最好还是拜个好点的师傅。

网友(点评):
哈哈 是啊 不过我主要是品牌零售 副业是搞点维修了

网友(点评):
哈哈 是啊 拜个师傅当然好多了 不过我主要是品牌零售 副业是搞点维修

网友:
呵呵,9245a我还没碰见坏的

网友:
这种板没多少维修价值了。。。AGP的显卡~

网友(点评):
单独讲维修价值可能不算什么,不过如果是花几元钱修好 再卖 给客户,那又另当别论了,我们这里出售最少是150元左右 带安装就是180-200元了 你说有价值没 哈哈

网友:
此故障思路清晰

网友:
晕。。楼主那主板太好卖了吧。。。我这里要是120块钱能卖出这块板的话晚上睡觉都睡不着了。。

网友(点评):
给熟人120元 还有点舍不得 嘿嘿

网友G:
RT9607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确定电压电流反馈输入端?

网友(2016-05-14)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

网友:
利害,学习,楼主又捡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秒杀得顶,学习了,‘123456脚有高低组合’是什么意思,没明白。

意思就是VID信号工作为高低电平组合有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RT9607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确定电压电流反馈输入端?

电压和电流反馈输入引脚一般外围都有连接串联分压电阻工作。

网友:
你可以秒杀,但要知道工作原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高手啊,有配件就是好啊

没配件,搞啥维修啊,你真搞笑

网友:
华硕图纸有途径弄的到吗

网友:
学习了 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好人啊,问题解决了

网友:
学习到了,以前常说无CPU供电,要检查场管。现在多了其它方向。

网友H:
9245A没有,其他的什么型号可以代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9245A没有,其他的什么型号可以代换?

看下PDF引脚信号定义就知道。

网友:
你确定你是新手吗

网友:
换一个IMVP就解决了,流弊

网友:
大神呀,这么厉害还能修的好

网友:
这种板子很少了吧!原来修的比较多,CPU没电基本也是芯片的问题!

网友:
没拍好的图片怎么删不掉

网友:
945我都不修了。哈哈哈。反正也修不来

网友:
好厉害  好厉害 耗力耗

网友:
谢谢楼主,学习后有用么么哒

网友:
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拿出来发个贴子

网友:
楼主厉害,发个芯片也要搞好这个板子,,关键是发的芯片很多时候是坏的,添堵啊

网友:
维修要有思路

网友:
这种型号的主板现在能卖好多钱

网友:
楼主又赚了块主板,换二手100又到手了

网友:
别人修过的确实不好弄

网友:
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

网友:
高手高手,学习了,不错

网友:
下载分不够了,顶一下唉

网友:
凭感觉修呀……。都 不查条件……

网友:
碰到过,没修好,学习了.

网友:
这板修过好多座子空焊的

网友:
基础很扎实啊,学习下

网友:
有点位图,还是很好办的

网友:
又是电源管理IC出了问题

网友:
pwm就是控制芯片的?

网友:
去二手哪找一快呗

网友:
感谢楼主. 是要好好学习下

网友:
这种板其实真没什么维修价值。如果练练手还可以

网友:
高手多多发帖呀

网友:
我碰到是直接换,楼主有心;了

网友:
原来是VCORE坏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也太老了  修的没什么价值了

网友:
不错 不错  支持一下 维修思路明确

网友:
需要点位图的

网友:
可以下到图纸吗

网友:
非常详细啊,看了真好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有惊喜

网友:
要是有人叫点位图,就好了

网友:
换个电源管理说的那么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呵呵,换个电源管理说的那么麻烦

不是每个人换了都好

网友:
有图纸吗?

网友:
换个电源芯片试哈吗

网友:
修过很多供电芯片坏的,

网友:
授意非浅真的

网友:
en Vid VCC 三大工作条件必须满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