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好多DV2000显卡问题

楼主(2011-05-23):
遇到好多DV2000显卡问题  7200的 加焊之后屏有背光没显示 重直球之后还一样 郁闷

网友:
换芯片吧,我发现高一型号的型号换上挺的时间都很常

网友:
BGA可能没做好,或者已经坏了,重新换个改良版的显卡做上去~

网友:
没做好,或者显卡坏,我都不加焊,都是直接重直球,不行的话基本都要换了 不过成功率还是百分之80以上的

赞同

网友:
这芯片可能已经是坏的了,,,

网友:
支持上面说的

网友:
显卡有可能坏了

网友:
说起来也奇怪,
前两天我也遇到一片相同的板

网友:
从新换个吧!

网友:
显卡坏了吧

网友:
把晶片給換

网友:
返修过多次,估计显卡挂了

网友:
最好直接换改良的110MT 7300T 7400T 7200T通用的,直接换就OK

网友:
   直接换显卡   换下来的还能用 我是这样干的 还能收上好价钱

网友:
我这一般没做过的重做,做过的换,重做比换赚钱

网友:
现在这升级版的显卡太贵了。换显卡利润太可怜了。我基本不换,就是加焊。

网友:
换个改良版的显卡什么问题都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