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迪945GC-L短路问题求救

楼主(2011-05-23):
一块昂迪945的  通电 但卡上的登一闪一闪的   是啥问题求救中

网友:
P4拔掉也是这样

网友:
CPU供电部分,

网友:
以前修过几块,好像是3.3V部分的原因

网友:
短路  或是桥缺供电

网友:
应该是什么地方短路造成的哦 桥和芯片有没有发热的现象

网友:
北桥坏了吧?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有发热迹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