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AF560T PR0跑F1 C1循环码维修~

楼主(2011-05-23):
磐正AF560T PR0。AM2的CPU。不带集显,单桥,原本是跑循环码的,测了所有供电正常,内存条件正常,有时钟,测到显卡槽的时候,测了A13 A14的两个时钟点无电压,感觉就是这个问题引起的~(因为以为修过一个INTEL显卡槽时钟电压自动消失的板,所以认为AMD的板也要有1.6V电压)。继续查14.318晶振,电压正常,有0.2V压差,测25M晶振,两脚电压都是1.89V,用2V档测只有0.006V的压差,不知道正不正常,上BGA加焊单桥。加焊完故障依旧,再次上BGA,植珠,结果这下完了。
重新做好桥之后,14.314的一脚电压1.8V,另一脚电压2.8V。吓人啊。,~25M晶振两脚电压都是1.89V。PCI显卡槽时钟点依旧无电压,而且这下码也不跑了。。。一直FF。不死心,难道这个显卡槽电压本来就测不到的?拿了块好的AM2板上电测显卡时钟电压,集显外接显示器,显卡槽电压有0.2V-0.6V跳动,不接显示器,电压也为0V。。。郁闷了,谁能解释下这是为什么。。。

网友:
哥,NV芯片组,哪来的14.318K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哥。。。是32.768和25M。。打错了~您老帮我看下是不是这桥挂了。。或者看下这时钟问题~AMD的CPU,怎么就可以测不到时钟呢~

网友:
有的nv板不插显卡就是不出显卡时钟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栽了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这桥是不是挂了?那个32.768时钟电压差有1V多了。。。

网友:
32.768有点高电压了。一般都是1.1-1.5左右
重置下试试吧。不行就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个桥我重做过了的。。。做得非常好确定做得没问题~哎。可能这板原本就不是桥的问题,给我搞挂了。。郁闷

网友:
这种板便宜得要死。50块一个,有必要换桥吗?

网友(点评):
兄弟。。。我这50块钱是不可能买到这块板的。。。再说了。。50块钱真能买到?我都要了。,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