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U110 笔记本开机全红屏

楼主(2011-05-23):
联想 U110 笔记本拆机清理灰尘,拆下屏线,然后装上去就是全红屏,请教下各位老师这是屏线问题还是屏本身问题,外接正常。

网友:
不用说了,你屏线肯定某根不小心扯断了,
引起了缺色,
好好查一下,
一定是这里

网友:
屏线有问题,换一个试试,再测测灯管是否正常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接口的针是不是弄歪了

网友:
如果清灰之前是正常的显示,,那现在就不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大家跟你说的对,快查查吧

网友:
估计你把屏搞坏了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