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19寸修好了,我的处女作。

楼主(2011-05-23):
               今天中午修好了我第一台维修的液显,分享一下我的快乐
       我是学习修主板的,液显也见过别人修过,零件的作用大致也知道,现在自己开店。今天中午有一个客户拿来一台长城19的液显,故障描述闪屏,通电测试确实闪。嗨呀我也没有修过,可是门头上写着维修液显,怎么办?
      硬着头皮拆吧,先把底座拆了,看到在接口的下面有两个螺丝拆下来,找了一个小平口螺丝刀准备拆外壳。看了一圈没地方下手。最后还是从上面开始吧,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终于打开了一圈的卡子,拿下来吧,不对好像有线连着了,从缝里一看灯管线,开关线,屏线。高压板和控制板是在外壳的后面固定的,幸好我用力小不然非断了,怎么办?放下壳子,咦外壳的后面还有四个螺丝,刚开始以为是像电视一样固定用的,现在想想拆了试试吧,果然,后面的塑料壳可以拿下来了,露出一个铁壳。把外围的灯管线,开关线拿下来。把铁壳反过来露出了电源板,控制板,继续拆。最后看到了是电源板高压一体板,用软线连接着控制板。控制板和屏幕用一个白色的数据线连着。把板子上面的螺丝拆了看到了各个零件怎么下手呢?
     车到山前必有路,哈哈在电源板的边上有两个电容怀孕了。仔细看看是25V 1000UF和25V 220UF,这电容主板上没见过呀!客户也不急,在那看网络电视。心生一计嗯:“你的显示器电源供电不正常,导致的闪屏,你留下电话下午我修好给你打电话。”客户认可走了。赶紧找个修家电的配电容,一个老头找了一会没有25V的你用35V的把耐压好,5元。心想太贵了把,没办法这里离科技市场远,成交。
      换上电容,装上电源板,控制板,通电,好了。太有成就感了。
总结:干维修,别紧张,胆大心细什么问都不拍。
      有了这次经验,液显以后就算是入门了。想买点配件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,最好是列个清单
      例如:电源板,控制板,电容,高压板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修液晶要准备的东西有:高压条(四灯,双灯,单灯),电容(25V470UF 25V1000UF ),通用驱动板,灯管,开关,屏线。还有就是电源板上的IC。至于电源板上的IC种类太多,我就不说了。楼主自己遇到再备货吧。

网友:
用肉眼都能看到的故障,,也不必太大的惊喜吧,,,

网友:
不是故障的大小,关键是第一次修好一样你没有修过的东西的心情。

网友:
上基地的tb 看看吧,不少电解才几毛....

网友:
一个这么小的电容5元,废灯泡里面都有这样的电容,有了第一台下次就熟练了很多。

网友:
恭喜楼主!我第一次修好的液晶是明基的,没楼主那么好运, 换了4个5707,1个保险,1个9024,还有一个复合管才搞定的,用了一天的时间啊,回头想想当时能修好全凭的是人民币的力量,哈哈。

网友:
好样的,只要有了第一次,以后修起来就没什么神秘感,进步很快的.

网友:
万事开头难,开了个好头后面就好办了。恭喜楼主。

网友:
呵呵 我们这儿什么都在修  主板  液晶显示器  笔记本    有时候还修下 打印机电源板。打印机主板就不好修了。                  接触的东西多了就不怕了。

网友:
只要有基础,胆大心细,慢慢的就会修了。

网友:
兰州有了第一次.说明已经成人了.以后就容易多啦.

网友:
呵呵,这样的故障我也会处理,公司HP显示器通病,我都换了好几十台了

网友:
       各位大侠我有一个问题,有一个老师他测试灯管是把电源调到9V,带动一个应该是笔记本的高压条进行测试。我听别人说液显高压板的工作电压是5V 12V和地线,台式机的电源正好有这几个电压,如果台式机的电源接高压板测试灯管可行么?

网友:
小电容要备些220UF/25V、470UF/16、1000UF/16V、1000UF/25V、1000UF/35V,有了这些,基本上通吃了

网友:
谢谢我就是想要一个这样的单子,下次去批发市场买一些便宜的多,那个200多V的大的买多大的?

网友:
恭喜楼主,我第一次修的显示器跟你情况差不多

网友:
那个修电器的也有点太贵了,一般同行来买电容,400V150U的拆机靓大电容我才卖5元,都是好货才拿出来自己用的,那个好家伙,就35V的1000U和220U,二元三元都OK了!

网友:
人只要一旦突破一个点、以后的路就好走了、楼主顶你哈、

网友:
只要修好就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完全可以的,我测试灯管用的就是用pc电源接个通用高压条,很简单有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