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电脑ADM中的指令

楼主(2011-05-23):
有的发表一下

网友:
打错字了,是CMD的指令是知道,有的发表啊

网友:
msconfig winver cd user  ping ipconfig

网友:
楼上的几个都很实用了..
还有比如  dxdiag    gpedit.msc  楼主可发百度下.

网友:
百度 CMD 命令,上面很齐全的!

网友:
上百度查吧

网友:
CD MD RD CLS DIR

网友:
msconfig 这个不错 管理加载项目

网友:
msconfig 这个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