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36G进水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1-05-23):
一大早,同行拿来一ACER 4736G 笔记本,说是水不开机,已经拆成片片了,进水腐蚀的地方在触摸板下方,已经被清理过了,开始检测了一下,公共点电压正常,没有待机。当时没有报价,因为进水附近有EC,带资料的,就怕它坏了。我就说是进水的机子不好修,看情况到时候再打电话。
板号为KAL90 LA4493P,只找到了LA4492P图纸,还是可以用的。
CPUT6400的,N10M-GE1-S的独显

既然没待机就先从待机查起,待机芯片为IPS51427,图纸中为ISL6237,对应引脚和周围元件标号都一样。这两个芯片应该是可以代换的。查了下个芯片的工作条件,发现第6PIN无主供电,发现已经腐蚀短线了。
飞好线,待机0.01A3V5V待机也出来了。
按开机键,电流到0.33A不动,CPU不加电,量了下其他供电,发现+VGA_COREP_2.5V没有出来,+VGA_COREPPU12管理一组上下端MOS产生,上端MOS控制极无电压。查PU12工作条件,第2PINPGOOD。继续查NVVDD_PWRGD信号。
当查到PU13时,发现+5VS电压根本没有出来。
+5VS是由+5VALW转换而来,U614PIN无电压,量到R1795电阻时发现阻止无穷大,问题应该就在这了。

换个200K电阻,通电开机,电流起来了,上屏————OK
这同行很.......最后只给了80块钱........

网友(点评):
LZ还真厉害 才80啊 太少了点吧!! 我手上现在接的机子和你那个情况差不多 楼主把图纸上传下

网友:
这个机子我也过同样的问题。 简直是一摸一样的

网友:
晕到,我在看你帖子还想着最少要收200块,结果才80。要我才不干呢

网友:
顶起  楼主分析的不错

网友:
  看来还是要看怎么做生意,笔记本维修都是让你们这些人给做坏了,80元我这们边绝对不修,让他加钱,不修的话,呵呵,让另一家也修不出来,换板,楼主哪里人?这样的做生意!!!

网友:
楼住的表好象是UT60的,和我的一样啊

网友:
80是不是有点低了,二修机,至少200起步吧

网友:
80他怎么拿的出手,这不打发要饭的吗

网友:
80块钱没意思,这个同行肯定可以赚个几百块钱了.

网友:
你的知识、技术、思路,就值这80元啊?查到问题,自己涨了经验,但不能这样就把生意做了,把问题还原和送修的讲价。

网友:
“第2PIN无PGOOD。继续查NVVDD_PWRGD信号。”这里不对,2脚的pGood是显卡供电正常之后输出的信号,不是输入信号。更不是该芯片的工作条件。结果被楼主误打误撞修好了。

网友:
楼主我想问一下+5VS转换+5VALW的场管在图纸上怎么找啊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在这个图纸中+5VALW是待机5V,只有+5VALW转+5VVS没有+5VS转+5VALW的,这个图纸中前两页有写的,仔细看喽,找到管子看输入输出也看的出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呵呵,你说对了,我只知道上点以后不上电池,除了充电电感以外,其他所有的电感都应该有相应的电压,但是+VGA_COREP_2.5V电压没有出来就是不对,所以想的要把这个电压修出来,误打误撞查到了+5VS没有出来,这个更是不对,但修这个电压绝对不是误打误撞修好的。看来还要和你多多学习,+VGA_CORE_2.5V没有出来的原因应该是第14PIN的PVCC电压不正常而引起的吧

网友:
LZ思路不错!不过才收80块啊?

网友:
想请教一下楼主,NVVDD_PWRGD信号是PU12发出来的还是别的地方发给PU12的呢? 按照图纸好像是PU12发出来给PU13。既然NVVDD_PWRGD没有,不是首先怀疑PU12坏吗?

网友:
进水很难修的啊 楼主 厉害啊

网友:
+5VALW 是什么电压啊  是待命的吗??

网友:
80块也太低了,至少也得到100

网友:
搞了半天 只收80元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