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anns.G(瀚视奇)HSG1033电路图

楼主(2011-05-23):
那位老有这个显示器的图纸啊,有的话帮忙传个
下面附电源板照片

网友:
这个单层板还要什么电路图啊,线路很好看懂啊,你的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你这显示器是什么故障啊?说下也好帮你分析下。

网友:
如果是高压问题的话。改一个通用板就行了。

网友:
这样的常见电路,大概用不到电路图,啥故障,维修采用代换法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看你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,找个看看就行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啊,有一个电阻烧掉了,看不清阻值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个板子是集成了外放音响,改通用板喇叭就废了

网友:
我有这个板子。你说那个电阻的代码,我给你看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R812
谢谢!

网友:
R812 阻值  103。R808,R809,R810,R811,都是514.

网友:
R818,102.  R814,102.  R807,242. IC802,P1337.  R815,1202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查一下是哪条线路上的,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啊,然后找一个用一样的电源芯片的跑一下线路,应该可以找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