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520

楼主(2011-05-23):
dell1520 开机有时显有时不显   外切可以显示,加焊显卡,能正常使用,开关几次后,问题又出现

网友:
那就把显卡取下来,重新BGA吧。

网友:
还是重新植珠好些,很多加焊都是用不了几天的,特别是现在天气也热了

网友:
这种垃圾显卡直接换掉

网友:
最好换掉,不然过不了多久又要焊

网友:
换个改良版的显卡吧

网友:
重新做   BGA加焊容易返修

网友:
拆下来重做吧

网友:
还是的重新做显卡

网友:
说的不是很明白,最好重新植株看看

网友:
换个改良版的试试

网友:
加焊不行,客户不换新的,只好给他拿回去

网友:
这个问题就换吧,,重值也没用,,只有换。。

网友:
我现在好怕重置,成功率不高。。。郁闷啊 。。。。

网友:
用机器做成攻率还是蛮高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