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HP G4-1017TX笔记本装XP蓝屏

楼主(2011-05-23):
一HP G4-1017TX的新笔记本装XP蓝屏,高低版本都试过没用,在BIOS里调过也没用,求出厂的安装版

网友:
楼主怎么个蓝屏?到哪里蓝的?别用GO,用安装也蓝吗?

网友:
系统释放完重启后过滚动条那里蓝屏么?刷个资料看看。

网友:
用安装盘看看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刷过BIOS,里面没有调硬盘接口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全是,系统释放完就蓝屏了

网友:
你去BIOS看下他预装的什么版本的系统,就装什么版本的系统,
如果没有,应该是你硬件有问题,刷新一个BIOS看

网友:
改硬盘兼容模式没得

网友:
建议楼主先把内存换一个,装好之后再把内存在装上去,我之前见到个话说的就是这么装都装的进去就是释放完蓝屏,就把内存拆下来一根,在装,进去了  ,进去之后再把那根装上去,OK了   ,很纠结吧....?楼主可以试一下这种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