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PE进入桌面看不到硬盘

楼主(2011-05-23):
一台SONY型号 VGN-CS23H的本本,装系统进PE后找不到硬盘,用DM进不了,用PQ可以,进去检查也没错误,又重新分区,重启,直接装不了,用PE还是显示不了硬盘,BIOS里没问题,试了好几次都一样,最后跟顾客说要拆硬盘下来到我电脑装,一切正常....我有些不明白,为什么在他的电脑里不行呢,原来160G的硬盘换成320G的,直接装装不了,用PE进去找不到硬盘,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分享一下呀.......

网友(点评):
这个一般是BIOS里硬盘模式不对,改成IDE兼容模式。 BISO里没有那个选项的话拆下来挂台式上面GHOST完了后装回笔记本解压缩展开..

网友:
可能有隐藏分区。。

网友:
你的PE版本太老了,现在新出的机子在PE里你都看不到硬盘,我遇到过这样的,现在我手上的系统全更新成2011年的了。至少也要2010年下半年的系统才行。

网友:
你们说的都不对,是串口硬盘的接口模式不对,你进BIOS里调一下就可以了,默认的是ahci,要换成IDE或ATA才行,还有的选项是compatible(兼容模式)就可以了,ghost完系统别忘了于把它调回成ahci,不然机器会很慢,如果系统安装完成再换会蓝屏的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模式不兼容。

网友:
SONY有好多机器BIOS里都没有该硬盘模式那一项 啊,

网友:
硬盘模式改下试试

网友:
里面模式的问题   sony的大部分机子都是默认的串口模式

网友:
sony的本子有自己的GHOST系统不是模式的问题如果有需要我可以给一个连接这个系统只针对SONY的本子做的也可以登录这个网站http://blog.sina.com.cn/qvaio这位高人专门针对SONY的本子搞的系统

网友:
是模式问题啊,我上次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改下模式就可以。

网友:
我赞成4楼说的,就是你的PE不行,不能加载硬盘的兼容模式问题,这个是正常的,把模式改一下肯定可以的

网友:
4楼标准答案,可试试

网友:
要在BIOS里设置硬盘的SATA接口模式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的解答,和大家分享,去看看...以后得多了解才行了

网友:
4楼的正解,PE不行,换个PE试试....

网友:
这种问题是非常简单的、进BIOS改硬盘模式就是了、改为IDE、肯定能识别了、

网友:
4楼正解,改硬盘模式可以搞定!

网友:
改模式。不过有时候,我重新拔掉再把U盘装上,就可以,

网友(2013-07-27):
进PE分区工具没硬盘什么歌情况

网友:
请用WIN7 PE

网友:
改模式,ACHI模式下老版的PE找不到硬盘的, 或者用wIN 7的PE就能找到了!

网友:
有俩情况,一个主板接口问题,如果是挂多硬盘,主板有时候会启动顺序不一样,有的调整bios无效。这样只需要把多余的硬盘去掉,那块板子挂不了硬盘

网友:
做维修其实就是经验的积累,大家说的办法其实基本都是自己遇见或看帖子别人遇见的,但遇到问题时,需要按照顺序灵活的运用,只要不是硬盘在BIOS里看不到,一般都是设置问题。再不行就换块硬盘试试,呵呵反正送上门的钱不能让他跑掉。

网友:
没错,bios里改下硬盘模式,ahci改成ide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pe的问题

网友:
4楼说的很有道理啊。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模式的问题!

网友B(2016-06-20):
SATA接口看有没有脱焊,加焊一下,或者把硬盘放在别的电脑装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ATA接口看有没有脱焊,加焊一下,或者把硬盘放在别的电脑装好

可以改一下硬盘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