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主板进不了PE

楼主(2011-05-23):
ASUS主板进不了PE,进系统到滚动条就重启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进PE是速度超慢还是就不引导啊?

网友:
用的光盘还是U盘   我遇到有几款asus的机子不能用U盘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。很多机子内存不行就是进不了PE,我遇到过好几次了,进系统都正常,就是进不了PE。

网友:
这个涉及的问题比较多,先换换内存,再看看板子

网友:
硬盘串口线换线是是。还有光驱串口线。

网友:
串口线,悲哀啊、

网友:
除主板外的所有东西都换掉试试,主板的问题就查查供电时钟复位

网友:
换多几个不同版本的pe试吧,我的u盘里集成了6个不同的pe,有些机器有些pe是进不了的,我可是深受其害。

网友:
进PE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 有些板子新的都进不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主板有问题,可以试刷下BIOS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还有进系统到滚动条就重启,啥都换过了,就差主板没有换了,BIOS也刷过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看好帖再回帖好不,别在论坛里随口吐泡沫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