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寸LG-w2234s显示器怪问题、罕见!

楼主(2011-05-23):
接到一款LG-w2234s显示器,问题很奇怪、不插VGA线显示无信号 屏幕正常亮,不会跳掉!插上VGA线显示画面正常、但每隔30秒就会自动重新开机!电压都正常,修的头都快大了、有哪位师傅拯救一下小弟吧,会不会是程序问题啊?LGW2234S显示器通病:在使用过程中出现,黑屏无显示,显示LG死机,电源正常,指示灯不亮,反复重启,不开机等故障。换mcu程序芯片解决!

网友:
既然怀疑是驱动问题,那就刷一个试试吧?

网友:
VGA线短路了,用交换法试试,不就能找到问题 了

网友:
这种现像就像 笔记本开机掉电的很难修 换个板子吧

网友:
在正常显示时,拔下按键板试下。还不行就进总线恢复出厂设置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开关坏了哦,楼主有没有开机后拔掉开关再试机?

网友:
应该是程序坏了,开关坏的话无信号时应该也会重启的

网友:
刷MCU,数据故障应该是LG的显示器很爱出的问题

网友:
师傅们说的我都试过 但还是老问题 ,现在又出现在开机的时候按住菜单键再按开关就会蓝屏、纠结,还会死机!!!然后跳掉重启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是驱动板主芯片复位元件或3.3v稳压器及外围元件出问题了吧

网友:
看来是驱动板坏了。

网友:
查查电源供电部分 是不是带负载能力差

网友:
东西不多,替换法解决吧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、问题已解决了!这个是22寸LG w2234s的通病、mcu程序爱坏LGW2234S显示器通病:在使用过程中出现,黑屏无显示,显示LG死机,电源正常,指示灯不亮,反复重启,不开机等故障。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换块试下

网友:
重刷程序即可解决,无需更换配件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小妹,你到底是修什么的,怎么在笔记本板块也经常看见你

网友:
那位大师傅能够告诉驱动板DC-DC电路转出几路电压?驱动板怎么维修啊?

网友:
驱动板有图纸吗?有的给我发一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主要修笔记本的,主板跟显示器也有一点接触,不过很少我不怎么懂,嘿嘿。。

网友:
凭感觉是程序坏了,要是我修的话就先刷了在说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看看这个怎么样,好的话给俺加点分哇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了,,,,,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谢谢LZ分享!哥看好你要是我的话,直接换个板子 就那几个配件

网友:
学习了 只是还不会刷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