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富士康G31,开机显示LOGO后自动重启。。

楼主(2011-05-23):
之前一顾客送来一板子,说不亮,被雷打过的。。上维修台子直接干了网卡,点了下,跑马了。。接显示器亮了,进BIOS设置USB-CDROM启动,准备做个系统试试,没想到F10之后显了下LOGO后就黑屏,然后滴的一声,又亮了,显示LOGO后又黑屏,然后又滴的一声,反复这样。。。刷BIOS后故障依旧
请哪位前辈给个思路?

网友:
雷击过的,不好说,你网卡拆了,MAC芯片拆没有?

网友:
换个io试试看,不行就南桥坏了,

网友:
应该是在CMOS里把网卡启动关啦,,试试 。。有些是没检测到网卡的,,,

网友:
MAC芯片是控制什么的啊

网友:
咋老滴啊,是不是把南桥给打穿了,试试把USB屏蔽了,用光盘或者拆下来装GHOST

网友:
USB对地打值没问题。。。 MAC芯片是什么东东啊 我只在网卡芯片附近看到两个三极管,2V转3.3V的

网友:
刷个BIOS  试试

网友:
MAC就是 黑色的挺厚的那个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