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510N的问题

楼主(2011-05-23):
大家好,我有一台三星510N,当系统休眠然后唤醒时它就不显示了,黑屏,有时候就显示无信号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?到每一台主机上都一样,VGA线换过了.请指教.

网友:
510N的机器,老问题了。更换MCU。

网友:
写一下程序

网友:
直接更换MCU 看看是瀚宇彩晶的屏还是 中华屏 瀚宇

网友:
MCU程序顺坏  是510 N 的 老毛病了

网友:
MCU坏了,常见不定期黑屏和无信号。

网友:
我手里有一台屏坏了,其它东西都是好的,,要的话联系我,低价,13951091099,

网友:
换MCU刷个程序就可以了

网友:
谢谢,就是MCU坏了,搞定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