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20开机后花屏掉电

楼主(2011-05-23):
接到一台HP 520机子 先前在我这换过屏  现在故障是开机后一会屏幕出现花屏直接掉电灰尘风扇都清理了 机子温度不是很高 这是945北桥问题?

网友:
外接也花吗
外接正常的话,最好检查一下屏线,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外接也是一样的  屏全花然后掉电..

网友:
这个机器CPU散热管好像有问题。

网友:
独立干显卡  集成干北桥

网友:
呵呵做显卡吧

网友:
先换内存,不行再干北桥.

网友:
这机器好象是集显的,查看下北桥的电压,正常的话换个北桥看看.

网友:
内存换了吗?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 重做了北桥

网友:
检查屏线,北桥,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