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开机电路常见故障经验杂谈...(送给新手)

楼主(2011-05-23):
主板开机电路常见的几个故障今天在这说一说,供新手学习,写的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、

一 、按电源开关不加电
   当然大家首先要排除电源插板的因素。 接着检测电源,电源可能是第9脚输出的电压 5VSB太低,造成主板开机电路无法工作。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下,一般小于4.5V那就是有问题咯..排除电源问题先。

  最后检查主板开机电路。 先看主板CMOS跳线安装正确否,还有看看给南桥供电的稳压器输出 电压是否是3.3V。如果不是就很可能是稳压器损坏,先更换再说,O(∩_∩)O~    还有就是测量开关针上的电压是否为高电平,3.3-5V。  如果没有电压或是低电平就检查电源插座9脚到开关之间的线路。   再下来就是实时晶振和谐振电容了,查晶振可以测俩脚电压,有压差,也可以打俩脚对地阻值,对地阻值应该基本一样,相差太大则为晶振坏或者谐振电容坏。先排除电容后直接更换晶振。  有门电路的板子按开关时看门电路的输出脚有无变化,没有的话直接换吧。。还要测量在松开电源开关时电源的绿线14脚连接的三极管B级电压是否变成高电平,如果没有很可能就是南桥或IO挂了。另外如B级变成高电平,接着测量3机关和二极管,坏的更换、

二、电脑开机后, 过几秒自动关机。

   先分析下: 电脑成开机,说明他的开机电路是可以触发的,向电源14脚发去了高电平使14脚锁链的三极管导通了,电源14脚电压被拉低。过几秒自动关机,说明开机电路又被触发,向电源发出低电平信号。

      这个故障一般是门电路损坏,IO损坏造成的,注意更换门电路要更换相同型号的。也有可能是电路中某个电容损坏,如果门电路和IO都没损坏,就要检查开机电路的所有电容。。最后再怀疑南桥。、

三、电脑接上电源自动开机,无法关机

   小小分析下:电脑开机条件是电源14脚连接的三极管导通,将电源14拉成低电平。自动开机说明14脚连接的三极管在开机前就已经导通了。而三极管的B级在触发前导通的情况可能是三极管内部短路,如果三极管内部短路,将14脚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,所以一直保持工作状态,无法关机,。碰到这个现象大多是这个三极管损坏,(当然不排除其他可能)找同沟道的代换即可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图文并茂来学习会进步很快,光看文字有的朋友就觉得是在看天书。

网友:
搞个图上来说就简单多了哦。新来理解,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。

网友(2012-03-10):
没图看起来确实是很累,不过要搞图又搞说明确实很头大

网友(2013-05-25):
有帮助,如果有图则更好!

网友(2013-08-19):
希望能有图更好。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大家都说要图,我倒是觉得自己找印象更深!

比如三端稳压器一般在哪里?晶振和谐振电容又在哪里~~

一手拿个万用表,一边找,印象刚刚的~~~

网友:
楼主说的很好。新手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好吧自己 看懂了20% 正在学基础知识

网友:
同样正在学基础的苦孩子路过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