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00笔记本的屏电压出来是什么样的时序

楼主(2011-05-23):
显卡正常 了外接正常  屏信号好像没号 本人菜鸟不知那些屏信号是关键的 有图纸 屏电压LVD VCC 没出来!

网友:
看看显卡有没有读取EDID

网友:
先读EDID  然后才会有DISPON   下来才是LCDVCC

网友:
屏不显是吗?显卡型号报下,显卡有问题外接也正常的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次,sl400屏不亮,外接正常,加焊ok

网友:
先加焊显卡,不行的话再刷BIOS,个人理解请参考。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短路,再看看电压来源。

网友:
重做显卡  是显卡空引起的内不显

网友:
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没问题很多外接正常屏不亮一样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外接和屏是两回事,不是一条线路。但你可以看一下屏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。LCD VCC  LCD ON 屏开启信号,亮度调节电压

网友:
加焊试试,屏供电是受显卡或者ec控制的

网友:
一开始不显的  加焊后外接显了 内屏不显

网友:
接 内屏白屏 昨天内屏显了两下 现在一下都不显 一直白屏

网友:
EDID  这个信号有3.3V电压  后面那个不知道是哪个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与屏输出的信号是不相同的,外接正常,屏无显,应该还是显卡问题,换个显卡在说

网友:
截个图纸过来看呀,查一下LVD是由哪个升压电路产生,还有高压有无问题有无EN

网友:
白屏,那就是显示差分信号的问题咯,排除屏线问题,应该就是显卡了,一般加焊是管不了多长时间的重植球或换一新显卡或许会好点。

网友:
SL400有个通病 个人总结的 就是主板上面给高压条供电的容易短路<一般电容坏> 去掉电容后在接个19V过去就搞定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遇到都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正在重植显卡中  等待结果!

网友:
只有点位 没有电路图

网友:
要是我的话 会先植一下显卡

网友:
重植好了 装上去 电流跑到0.77显卡发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