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主供电

楼主(2011-05-23):
电源管理芯片VCC和PG电压正常5V 双相供电三极管供电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可以检到CPU才有电压出来的,单独测MOS管也可以测出来的。

网友:
你这图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,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,这个也不是三极管。

网友:
图上上下管都没分清,你想表达什么

网友:
同意楼上。完全看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

网友:
哈哈 楼主的意思是电源芯片供电和PG是正常的,问两组供电的各极电压是不是正常,对吧, 不过这样的句话看着很吃力, 电压都是正常,不过那不是三极管,是场管

网友:
这是什么供电呀,不懂呀,能够讲的在详细些吗

网友:
不好意思场馆和三极管长的太像了,那么通过L1  L2输出电压不是由VC 5V供电的吗,然后12V直接进入了电源管理芯片,如果说通过电感进入场馆的电压是12V的这个可以解释,那么1.52和9.41电压又是怎么回事,我是个死脑筋,这个月决定把CPU电路弄通明白,可以查来查去,还是跟理论有很大的差距,不要说我笨,我是想弄懂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不够详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