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425烧上管??

楼主(2011-05-23):
今收到一个DELL1425.一上CUP就烧上管,不上就没事,MAX8770.上下管,CUP全换了还是一样,不上CUP开机就到0.4左右。

网友:
换CPU供电芯片

网友:
反馈电路多引起烧上管

网友:
不上CPU,供电和芯片和上下管有发热。看看控制极电压多少?

网友:
是待机时就烧,还是触发后就烧?如果触发后就烧,则同意三楼朋友说的,反馈电阻的阻值可能增大或缺失,对照图纸仔细查查。

网友:
是不是输出的电压偏高查反馈电路

网友:
g d s 看哪极坏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感觉可能是芯片到G板出了问题

网友:
查VID,是不是就是把那几个电阻拆下来查一下阻值是否正常呀?因为不上CUP,开机电压什么的都正常,一上CUP就烧上管中的一个,不是两个上管都烧。郁闷死了!!!

网友:
不好回答,只有一点一点查了,这是PWM控制不正常引起的

网友:
照着图纸,电阻一个个量去。有差别很大的就换掉。我是菜鸟,笨方法,但是有效。而且修好就能学到东西了。高手不要嘲笑啊。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IC 坏了哟 。   还有就是你看下是不是  电压反馈不正常导致 上管不受控

网友:
null

CPU还有存活的机会不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怎么才算正常呢,电阻电容测了没有问题。线路也是通的,CUP现在还是好使的,只要一上CUP就烧其中的一个上管,有时两个上管都烧,但那样少,现在不烧的上管开启是5V,烧的管的开启是0.7V,是不是MAX8770挂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