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9D8个屏幕花屏,外加请教一个小电路知识~

楼主(2011-05-23):
华硕ASUSA8N-DC的一块板,这个电路,到底是+12VSUS产生+12VS还是12VS产生+12VSUS?看时序的话是左边产生右边,但看这三极管又像是右边产生左边?

另外。一台华硕Z99D笔记本,板号应该就是这块,我用的电路图是ASUSA8N-DC—MB-R11。还没拆机,客户说这显卡坏了,平时有100多度,而且以前坏过一次,现象跟现在一样。现在这块是更换过的,现在又坏了。我外接了显示器,现象一样,确定不是屏坏,看下图

8个屏幕,可以进系统。外接一样,能不能确定是显卡坏了?更换显卡的话,需要注意什么吗?

原装显卡是G86-703-A2,我想换个改良的显卡,听说730可以,是直接拿芯片植珠就行了吗?要不要刷BIOS?

怀着侥幸的态度~加焊显卡~OK了,,显卡没坏~

网友:
是显卡问题,建议换改良显卡!

网友(点评):
改良显卡换上去之后要重刷BIOS吗?我这没这条件无编程器,只能做到换显卡

网友:
不用怀疑了绝对是+12VSUS 转换+12VS

至于干显卡,别把那些耦合电容碰掉就行,一般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看时序也是左边产生右边,但从这电路上看怎么是反的啊?

网友:
据说是图纸的箭头画错了,Pin3和Pin4 C,E 和箭头是反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我查了那个复合三极管的PDF,箭头没反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晕。。。还有这种事,

网友:
第一个问题:个人理解,在这个电路图里+12VS和+12VSUS不存在谁产生谁的关系,至于+12VSUS是怎么产生+12VS的途径应该有其他别的什么线路,你再看一下图纸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没看见有其它电路能产生这个电压~

网友:
显卡问题。电压没有正常产生,是控制出了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那你再看看R9112的上边接在哪里?

网友:
显卡问题我也修过几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现在买不到731的哦,测试升级的都要270左右,哪买得起呀.

网友(点评):
730行吗?听说都是改良的。

网友:
左边产生右边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接的都是场管的控制极,控制其它VS和VO电压的。

网友:
可加焊试一把

网友(点评):
就算加焊完正常也是100多度的温度,不如换了

网友:
现在的改良的显卡都有假的哦,大家多留心点。买 的时候用洗板水洗一下那些字体。

网友:
先有左边,右边是受控之后产生的,图纸箭头没有错。上面的是复合的三级管(用nPN的控制PNP的导通与截止)。

网友(点评):
能不能再详细说下怎么个用NPN的控制,PNP的导通和截止?以前没听过~

网友(点评):
现在不是逆电流了吗?三极管不是说不能逆电流的?

网友:
改良版的贵,还有就是这个芯片比较大,容易做的有点变形,在华硕机器上我到现在都没见到那个机器上面装的是改良版的,像DELL 1425机器上面倒是改良的,还有清华同方K40A从维修站保出来的板子都是改良的

网友:
建议换改良显卡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上面那个三极管的箭头没反,这电流是怎么流的?看不懂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个人理解:+12VSUS只是信号电压,携带电流很小,这个信号电压是可以通过三极管转换成+12VS的,但电流不会过去的,或者说只有更加微小的电流可以过去,纯属个人理解,也希望得到高手指教,谢谢。

网友:
luguo  来学习

melody198601 -5

网友:
看不懂啊  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