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求一个512M4位16颗双面的SPD

楼主(2011-05-23):
求一个512M4位16颗双面的SPD?谢谢
兄弟帮忙呀!
HYB25D256400BT-8芯片型号。
原是服务器内存,我想把它改成普通内存。

网友:
英非灵的颗粒????????????

网友(点评):
看起来像原装英飞凌!

网友:
ZHAO DAO  LE 找到了.
这里

222 Bytes, 下载次数: 3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196 Bytes, 下载次数: 3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(点评):
BIN的文件我用不了呀!有没有SPD的文件呀?谢谢你的热情。

网友:
什么东东,难道服务器的内存改成普通的内存强悍些

网友(点评):
小妹妹,他说的是,自己加工成普通内存装机卖 ,服务器的内存卖不掉,

网友:
ZLI 这个试哈子

175 Bytes, 下载次数: 2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(点评):
显示512M,但报错1/2。比如01234567,报错0347。

网友:
其实就是单面的512的BIOS, 可用RAMFIX内存 8*8的BIOS,这个已经验证过了
据我所知,原装的EGR服务器内存是不能在家用的INTEL芯片上使用的。

网友:
说的也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