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机器电池待机时序

楼主(2011-05-23):
有没有高手 告诉我一下 T40机器电池待机时候的时序 ,还有是怎么实现开机的?

网友:
论坛里自己搜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论坛搜一下一把的。。而且电池待机,跟电源待机差不多好不好

网友:
没人告诉我,我自己看了一下。请高手帮忙分析。
首先插入电池M_BAT_IN通过Q8内部二极管导通,然后到Q10因为Q10是P沟道所以G极电压为了通过R483、R638分压导通Q10。然后来到Q13通过内部二极管导通产生小功率的VIN16。因为是电池所以VIN16是12V。

VIN16给TB57 PIN 供电,另一路通过R522、R559分压在通过D77给PMH54 BAT_VOLT2.5V以上电压。此时TB 就可以产生VCC_3SW。
VCC_3SW给PMH供电,PMH通过25 26PIN 外围RC产生CLK。

当按下开关时同时拉低PWRSW#给H8和PWRSWITCH#给PMH。此时PMH发出M1GATEON和M2GATEON给TB。TB收到这两个信号又发出M1_DR导通Q8  M2_DV导通Q10.

问题来了:3VSW 一产生1631的23PIN所接的PERSHUTDOWN#和SHUTOWN2都为高所以23叫有3V 电压 是不是待机的时候1631就产生VL电压。
还有能不能告诉我 一个准确的电池待机 开机时序。我是新手真的看不太懂。

网友:
没人回答啊,顶上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