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9l之简单维修

楼主(2011-05-23):
接到此后发现不亮机,询问客户说用完后第二天就不亮了 客户走后开机还是不亮 哈!待机按键压住了用镊子挑起来亮机器了心里好美啊,关机再开正常。把电源再测试此,怎么自动开机了,没保存BIOS的原因吧进BIOS保存 开机进系统正常后关机把电源再开又是自动上电。拆机吧是不是没上电池,拆开后发现有电池测电池电压0.5V不会这么简单吧 换了个新的测了一下晕了1.2V
没把法查图纸把 把+VCC_RTC所有的电容电阻D2000 打掉后还是1.2v 只有南桥了,换吧。 40分钟后直接装机一次性装好懒得测了赌一次 测试,哈!一切正常了。

网友:
好久没碰到这好事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休眠开关问题很多,我遇见的基本都是开关问题

网友:
这样的好事情怎么我遇不到了

网友:
这是捡钱啊,不过我也遇到一样的,就是休眠开关下去了没有弹上来,,呵呵,真是舒服

网友:
不明白了?LZ把所有有关的COMS电池的电阻,电容,二极管取了怎么还会是1。2V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