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快速判断主供电短路 高手!!

楼主(2011-05-23):
怎么快速判断主供电短路  高手!!

网友:
笔记本的哦 又没有说清楚

网友:
一般是找场管,电感,看输出是不是短路,再细点的我也不知道了。

网友:
直接找CPU供电上管D级

网友:
烧鸡大法,如果你用的得当,超级好用,省时方便快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