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6137C可以用RT9173B代换不

楼主(2011-05-23):
修了一个映泰A785GE 跑00 D0 D3 00 不亮机 ,内存供电正常,上假负载测没有VTT 1.2V电压,跑线发现连接到内存槽旁边一个FP6137C 第四脚 无电压 是不是他的问题 手里有RT9173B和RT9202哪个可以换?

网友(点评):
9173和9202的性质是不一样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http://www.datasheet5.com/search_Si4800BDY.html  这里有的 PDF对照一下就好了

网友(2012-02-18):
RT9173B
w83310
都可以

还有一个rt9919

网友:
收到收到 谢谢大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