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5-23):
1台联想天逸F31A
笔记本
,刚开始为开机无显,更换G86-631-A2的显卡后,做系统后为兰屏,显示STOP:0X000000ED,做过XP系统、VISTA系统、WIN7系统都不行,这个机器默认为VISTA系统,内存也换过,不行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请朋友们指导一下,不胜感激!!
win7

网友:
还是看看显卡吧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关键是用样的装的系统是GHOST还是安装。 G的话,关键是在什么位置蓝屏的,是装驱动? 还是怎么的。 LZ说的不是很明白啊

网友:
显卡加焊下在试了

网友:
它的蓝屏代码不是硬盘接口的设置,也设置下,可能会好的

网友:
在BIOS里面

网友:
试着设置下BIOS,见到过

网友:
BIOS中应该有硬盘工作模式的选项,把AHCI选项关了,选择compatible(兼容)的那项,再做一下系统试试。

网友:
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BIOS 更换硬盘接口选项改兼容

网友:
改硬盘模式,安装原版系统

网友:
首先确定BIOS中的硬盘模式是否对。再考虑换过的显卡

网友:
默认为VISTAS 你装XP W7 会蓝屏 你改下CMOS硬盘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