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刚修复 映泰 A785GE 共两块

楼主(2011-05-23):
1、不过内存,内存无3.3V供电,仔细观察 发现内存槽下方 3.3V的线烧断 秒杀
2.第二个 不过内存,00 D0 D3 00 之后不走码了,测内存3.3V供电正常,1.8V正常,愁。。。 由于坛子里兄弟说,AMD是由U控制内存的,上假负载,测各个供电都正常,VTT1.2V没供电,跑线发现连接到FP6137C的四脚,一脚有电压 四脚没有输出,找一个RT9173B代换,开机,VTT1.2V为0.96V 上U 正常跑马 点亮 目前测试中

网友:
嗯!真不错我也要学秒杀!

网友:
好厉害啊
我还得需要学习啊

网友:
不错  思路明确

网友:
高手就是高手啊!!!

网友:
真不错!有经验了修多了一看就知道那有问题了!

网友:
FP6137C应该是PWM芯片吧。RT9173B是产生内存负载供电的,脚位也不一样
你这不是乱搞吗。电压才0.9V?你也觉得修好了?

网友:
是DDR-VTT。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就是这个电压,理论不是很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上假负载0.96 真U 电压就上来了

网友:
点了一夜没问题 时间证明了一切 哈哈 没有原值代替 没办法啊

网友:
貌似挺厉害的。

网友:
RT9173好像是内存供电上拉芯片吧,是不是

网友:
不错,又总结了经验

网友:
null

这帖是不是说明两个芯片是一会事呢?

网友:
给楼主说的吓了一跳。。。在一看跟帖。。没内存上拉电压。。。

网友:
vtt是什么来嘀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