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S5732开机掉电

楼主(2011-05-23):
接了一台板号LA-4853P的机子,本来是不触发,拆开看到PQ11被击穿了,换了一个同型号的,是能触发了,可触发4秒掉电,我想问一下,其中4脚电压17.5V会不会太高了点,还有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,我基础很差,脑子都算乱了!

网友:
这个电压不正常,PQ11没有导通,后级有元器件坏的

网友:
这个电压是经过PR60过来的,正常时要被PU5的4脚拉低

网友:
PQ11右边就是B+了,18.5V应该是正常的,那么就是PU5到PQ11之间的事了?
PR57的1脚2脚是相连的吗?

网友:
Pq10和Pq11都是P沟道管子,现在的状态应该是Pq10导通,所以Pu5的4脚应该是低电平才对。Pq11是控制电池那边的供电或者给电池充电切换的。当没有适配器输入时,Pq11导通给主板供电。所以17.5的电压应该不对,查一下Pu5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PU5也坏了,我在把PU5换上之前需要检测什么以防止它被再次击穿呢?
它的PVCC就是由PQ10和PQ11中间来的

网友:
4脚的电压并不高,只是经过一个100R的电阻

网友(点评):
请问下你懂不懂N沟道和P沟道MOS管的导通条件呢。。。还说不高???不要乱灌水

网友:
谢谢各位,LS的意思可能是指4脚不需要高电压。
一开始我可能就弄错方向了,我看到PQ11烧了就换PQ11,结果不知道PU5到底是换之前烧的还是换以后烧的,然后PU5右边也有一对P管中一个也导通了,换了以后现在根本开不了机了。

网友:
查看下PU5的工作条作,是不是保护了?

网友:
没有PU5可以替换,这块板子是修不好了,只能拿来研究研究了。
有个问题,如果公共点通电待机时阻值变得极小,断电以后阻值慢慢变大,这一般是什么类型的元件造成的?

网友:
大家帮我看一下,我把PQ11摘掉,然后PQ11的1脚和PR57的1脚相连,现在是能开机了,不知道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,各位老师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,PU5被击穿了,不过我没摘掉,不知道有没有副作用在里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