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旁边掉件求真像(宏基4930G主板显卡DA0MX2UB8B7)

楼主(2011-05-23):
求真像一
宏基4930G主板LA-4201P的显卡是不是用DA0MX2UB8B7显卡板(如图GO6200芯片)?因为在淘宝上搜卖显卡有很多种。
求真像二
客户送修时说这块宏基4930G主板装这个显卡能够亮机,但我怎么试机都不亮,后来发现显卡板上有掉件,在U14五脚芯片旁边掉了电阻,我也不敢肯定是电阻电容还是电感,如果是电阻不知道电阻的阻值大小,谁手上如果碰巧有这种显卡,麻烦动手帮我测量一下。如果有这个显卡板的电路图那更是求之不得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不好意思   暂时还没的也

网友:
看旁边标有F,LZ看下F的标点在什么位置就懂了

网友:
根据三楼的提示,我找到F标示元件符号,发现掉落的元件真的是个电阻R83,但还是不知道电阻的阻值是多少,并且这个电阻一端对地,另一端与U14相连,而旁边的R82为零欧电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LA-4201P
主板图,我看怎么是集成的显卡?

网友:
LA-4201P可以是独立也可以是集成。

网友:
都试下呀,只要不是19V上管,加了不会烧显卡的

网友:
今天在淘宝上问了两个人,他们都说自己修的宏基4930G电脑的独立显卡是G98-630的芯片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ip鮭鮭 (10:16:08):
我那用的是G98-630的显卡
vip鮭鮭 (10:16:15):
不是620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本芯科技 (2011-05-24 10:42:04):
是这种显卡吗?
yjs7495 (2011-05-24 10:43:33):
不是    G98-830-U2

网友:
显卡板的图纸很罕见的
从大到小试试,先上100K的试试

网友:
会不会是显卡VID模式选择的跳线呢?10K或0欧的跳线?随便一说!记得饼哥说过,别做这样的坏事,如果没比照的话,没图片,那张卡别想修好!

网友:
你确定,只有这个问题吗,楼上的方法可以试下,由大到小的试

网友:
试吧,不行就再搞下来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