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显卡花屏等有风险的,是否告知客户风险呢?

楼主(2011-05-23):
笔记本花屏,需要加焊或者换显卡,但是有时候万一弄完了机器改变了送来时候的现象。花屏变成黑屏了。或者U口不好用,还完南桥了,结果不开机了。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怎么处理?

网友:
    给客户说明情况  如果要修 就要承担风险  比如显卡花屏  加焊不亮的话 、、  你之前就说这机器我当成不亮机修   U口的话 换SB不至于点不亮   南桥挺好做的

网友:
风险是肯定要说的,哪怕99%的把握,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在那个环节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失误

网友:
一切皆有可能。还是小心点好,本来价格就提不上去,我们在承担维修风险。不值得。

网友:
风险看情况报

网友:
就算有百分之百把握也要给客户说是九成把握,要留给自己一个回旋的余地,不然真做不亮了你就该给客户换新板子了

网友:
强`````以后注意了`!!!

网友:
为保险起见,肯定要报风险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记住了,谢谢

网友:
肯定要报的    不然要自己抬到的

网友:
有些可以不抱,但T6系列的一定要抱,

网友:
上次修两个T61花屏的最后都死 了。愁死个人了

网友:
风险必须要先报给客户的

网友:
风险一定要告知,不然出问题的时候客户找你吵就麻烦了。我一般都是先不告知,等客户要修的时候委婉的告诉他有一定的风险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同意。客户是需要引导滴,如果一开始就把风险说出来,他可能就不修了。他同意修了再委婉地告诉他有一点点风险。他比较能接受的。

网友:
做BGA都是有风险的。。要向客户说明。。。

网友:
先要告知风险的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看 你 就知道 肯定是老手了    呵呵 学到一招

网友:
谈好价格,客户确定修,在报风险。

网友:
是啊
肯定要先说清楚的
要不然搞坏了,客户要你陪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当然要说明情况说风险啊,不然出问题了呢,你说呢

网友:
肯定要报的了,这是一个必要的流程,,

网友:
诶呀,平时没注意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