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拆卸V星CR400X的键盘

楼主(2011-05-23):
弄了一天,愣是没把键盘搞下来,怎么看都没有螺丝,后来直接弄镊子先把键盘触摸的先拔掉才把键盘连C壳一起拿出来,还是没发现如何拆键盘,都快被我敲变形了。 另外这个机子是待机0.037A电流,不触发,大概什么状况呢?

喜剧又是悲剧了。现在键盘扯下来的,但是也变形得差不多了,不知还能不能正常使用。V星够毒的,用了9块强力双面胶贴住键盘和C壳了,以后大伙接到这个机型可要注意了。

机子修复,参照3搂

网友:
是不是卡这蕾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上下左右都看过了,好像粘死了一样

网友:
搞定了,是系统供电PWM芯片周边有元件虚焊了,具体那个不清楚,把周围的一次性加焊过就好了。

网友:
受教了,谢谢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