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乐3119定影组件传感器部件另类维修

楼主(2011-05-23):
今天一个单位客户电话来说以前拿来修的一台施乐3119激光打印机总是卡纸。上门,检测,直接搬回来。拆下定影组件,看着断了的那个传感器部件(一个塑料柄)发呆!
分析打印、复印都是提示卡纸的元凶就是这个传感的塑料柄。

型号

正面照

背面照

标签

定影组件里传感器部件

上面两张图中间的就是前面说的传感器部件。这个部件是塑料的,具体是什么类型的塑料不清楚,反正是那种502不太好粘,但一遇高温就软(我修它就用这个特性)的那种塑料。下面的图是Windows 画图弄的,不是很像。上面的照片是修好后拍的,原部件没拆下来拍。

部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,不过从中间断开了,看下图。

看着这断开的塑料部件发了会呆,我想到以前给儿子修塑料自动铅笔的方法,想到就动手。
材料都是现成的:
1、电容引脚剪下来的金属丝,大约3CM(这长度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调整)。
2、电烙铁。
把金属丝弯成和塑料部件差不多的形状,套在塑料部件上。如图
套好后,直接用电烙铁给金属丝加温,同时使劲把金属丝压到塑料部件里面,让塑料部件将金属丝尽可能包住。等金属丝全部嵌进塑料部件里去后,就修理完成了。
最后将修好的塑料部件安装回打印机后,工作正常,也不再出现卡纸提示了。

网友:
楼主的第二张图片是在哪里照的 怎么这么熟悉

网友A:
厉害  用个AB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过AB胶和502都不好使,我都用过,这样费时,人工费太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厉害  用个AB就可以了

AB胶我没用过,502倒用过不少。这个塑料部件我用502粘过2次,最后还是断开,估计是定影组织的高温对此有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