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620进系统十分钟左右掉电。

楼主(2011-05-23):
一台二修机,之前做过显卡,故障现像:进系统十分钟左右掉电。排除了散热CPU供电,最后刷BIOS解决。

网友:
是不是哦   bios也会掉电

网友:
楼主是如何分析的 ??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,修好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期待高手!

网友:
BIOS 程序故障 怎么会产生掉电问题

网友:
怎么和BIOS有关系,这样都能让你发现厉害呀!!

网友:
奇怪,开机结束以后不是BIOS已经不工作了吗?

网友:
期待高手解答

网友:
bios会这么影响掉电吗,不可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