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RAMFIX V110516B 修正该版本的INTEL SPD编辑冲突

楼主(2011-05-23):
V110516因添加了部分AMD芯片SPD编辑的支持,造成和INTEL部分有冲突,V110516B已修正。
blog.sina.com.cn/u/2091502543

网友(点评):
几点建议:1,解决通用的主板兼容性问题,也许这部分要写大量的代码,工作辛苦!不妨反编译MEMTEST86+,参考一下,它是开源软件。

网友(点评):
2,解决2代内存低32位故障,被系统屏蔽显示容量的问题,这个与北桥有关,需要编写与北桥通讯的代码。

网友(点评):
3,是否可以建立与每组8bit颗粒的独立的命令引脚通讯?以解决非地址短路型的内存颗粒全损的假性故障(RST上的现象:全红)

网友(点评):
能搞定楼下说的这个世界级难题,我估计你这个软件卖发财了.屏蔽容量,这个好解决! 单独扫描8位颗粒,我看就难哦. 不过这个难题我们老大不是靠软件突破的,靠手工解决全红颗粒.效果不用说,不破坏原来PCB结构.非乱拆颗粒.

网友:
这个版本不错 但是主板认不到的内存条 进这个软件可以认出内存SPD 但无法测试!主板能认出内存SPD的都能测 不能认的带进系统里 这个软件认出了内存SPD但容量认不到进去不能测试!

???没有发现这个问题,我测试几百条内存,真的还没有遇见你说的这个情况.估计你主板兼容性不好.

网友:
我搞来看,效果如何再说哦

网友:
这个版还是有问题吧,我用华硕865G的主板测试,能测试但是内存频率一项是“--”都没有读出来,内存是金士顿DDR400 512M的,只认出了512M

网友:
内存频率不是通过SPD读取的,而是读取实时运行的频率,有的BIOS信息部规范,有时候会显示不正确。 这个是小问题来的,不会影响到维修。

网友(点评):
对头! 无伤大雅的东西...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别见怪,我的意思是多提点意见让以后的版本做得更好,一个好的软件没有一帮好朋友帮你测试你的软件只会停止不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别见怪,我的意思是多提点意见让以后的版本做得更好,一个好的软件没有一帮好朋友帮你 ...

呵呵,多谢这位朋友,绝对没有见怪的意思。 只不过时向你解析原因。
多谢你的支持

网友(点评):
软件测试速度太快,我今天40多条DDR2 几下就测试OVER了。猛老火啊。。

网友:
明天就下来试试,还未接触过条子维修,希望以后多指教。

网友:
下载试试。。有错误我再来投稿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