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端显卡三相电路变一相电路

楼主(2011-05-23):
今天一收到一块ONDA 9800GT 1024M 256Bit。同行说这个卡点一下就断电了,我想一定是短路了,这个问题简单吧??拆开风扇,看到GPU三相供电的一相的三极管已经烧黑了,问题找到了。迅速把这一相的三个三极管拆了换上好的。按照经验应该把相连的供电IC(小的)一起换了。找了半天这个IC也换上了。通电,正常点亮了,也能进入系统了。可是很快我发现问题了,我测量了GPU三相供电,烧坏的电感有电压1.2V,也有振荡信号。另外两个电感两端都是1.2v,没有振荡信号,这说明什么呢?这两相没有工作,这样是不行的。我跑了下3D,显卡就黑屏了,而且刚换管子那块比较烫,因为三相工作都让它一相负载了。取下显卡,把控制三相供电的IC(大的)换了,结果还是一样,无奈下,把所有供电管子换了,怀疑是三极管部分损坏导致的,连相连的二极管也换了。结果让人很是无奈。还是一样一相电路工作。这卡还怎么救啊?

网友:
修供电呗·· 供电应该好修点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时候换个IC搞定,有时候要自己去寻找原因,引脚电压为什么拉低?有时候问题让人头疼。

网友:
这个和修CPU供电是一样道理,我一般换了供电IC,供电管还要烧,就直接放弃了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  那个振荡信号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没有振荡信号,说明这相电路没有工作。

网友:
这个不了解!!1

网友:
我手上有个讯景的8800GS供电IC不好找啊,愁死我了

网友:
你用 波波机测的振荡信号?

网友:
昂达的显卡质量真不行,楼主加油

网友:
跑大的供电IC线路,认真仔细点,应该能找到问题所在。

网友:
你知道没有震荡信号就沿着线路查啊  讲不定就是旁边的小电容拉低了
量下震荡信号脚的阻止正常的话   查大IC的控制信号和那两相的反馈电路

网友:
震荡信号是不是就是指MOS管上G极的驱动方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