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,A78AX-S不走码

楼主(2011-05-24):
富士康,A78AX-S不走码,首先假负载测CPU核心电压,VTT 1.2  VDDA 2.5 PG 复位 都正常,与好板对照的,时钟有200M 北桥供电 南桥供电 都与好板相同,U座用带灯假负载测过 也没问题,内存供电正常,BIOS用好板的替换过 一样也是不走,不知道从哪查了 谁给指个方向

网友:
放入烤箱烤一下吧,或清一下COMS试下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吧的板 几块故障都相同,清CMOS这种事 不用教了吧哈哈,故障板 BIOS的第二脚电压 一点一点的走 走的很慢 正常的板几下就跳到0V了 第一脚1.3V左右 正常板3.3

网友:
富士康的主板cpu座易空焊

网友:
供电正常.查看南北桥工作条件和好坏

网友:
查下各个总线有问题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