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联想板子掉电的问题2

楼主(2011-05-24):
上次发的掉电的帖子,谢谢大家的回复。怨我说的不够细致,把问题弄到一个方向了,板子是865G-M8(高手们可以懒的修,咱是菜鸟碰到就的琢磨),问题是空板正常,上U以后,跑26左右就掉电了,有时能跑到50死机,还有时跑到75就一切正常,重启都能过,断电又不过--总之,是过的时候少(千年等一回),咱的水平:1.过热,(上铜扇排除)2.是不是有什么过热保护的信号给CPU了(不会查,放弃)3.开机电路,南桥INTEL(空焊?还没动),io是83627EHG(开机针5-0-5没错吧,IO83627的72脚空板是0.05,上U以后是0.09但它跑哪我也没找到,另外83627EHG的脚位定义我也没把握是对的,哪位给指导下吧)4.干不南桥,干北桥

网友:
补充说明,搜论坛里的帖子有个精英865-M8的帖子和我一样,我的联想也是精英代工的吧???他的帖子是拔掉跳线帽莫名奇妙的好了,我的也有过拔帽子能过,但没好,还有我的板子到处都是锈。。是不是哪虚了啊???

网友:
照楼主这么说应该是漏电吧,你说板子到处是锈,建议你们清洗下,再加I/O加焊下看看,我遇到过这种现像解决的方法,有的是加焊,有的是刷BIOS,楼主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正解,你看到锈多久应该先做全板清洗的,锈是会导电的。按照楼上说的你先做完,再把结果传上来吧。

网友:
赞成楼上的说法,先清洗干净再检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