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 210 E超频之后.............

楼主(2011-05-24):
我的CPU AMD 210 E 主频2.61G  超频后主频为2.74G  有时开不开机 ..有时能开  开完之后主频变2.19G了 比正常的主频还低   这是怎么回事啊!!!!!!!!!!!!!!大虾们帮我出出主意   是CPU供电不足么?
我的电源是百事得300W的 !!   新买的CPU风扇 超频 三    花了65   昂达主板 小板 2G金士顿DDR3内存

网友:
210E不适合超频,你应该拿它开核看看。昂达小班就更不适合超频了,你非要吵得话可以在系统下面用超频软件先测试下,看看能超到什么样然后去BIOS自己手动在慢慢一点一点超着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怎么开核啊 大陜

网友:
超频如果对硬件不是很了解的话,最好守规矩,超频并非是更该几个参数那么简单,涉及的因素很多,散热环境、物理元件的承受范围、电子供应、cpu的风险评估等,建议不是玩家的话,最好不要这样做!放心吧,以后你想超频,也不能超了,新一代cpu锁定!

网友:
如果你嘚CPU是220的话 就可以开核了 你的210U不合适 板子也不合适 最好是大板子

网友:
超频软件都这样的,那数据在跳动,其实主频并没有变化。

网友:
超频 开核 全是商家的广告,AMD的广告宣传策略而已

网友:
主板的保护开了,应设置相应的选项,不知你用的是哪块板

网友:
集成小板  别超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