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020打印机不通电

楼主(2011-05-24):
hp 1020打印机不通电,接上电源后电源指示灯不亮,拆下主板后松查定影部份无电压,检查保险烧坏和FQPN 8N60C击穿短路,从1505N拆机板上拆下保险和功能相近的三极管更换上去后,故障依旧.请大虾指点.

网友:
8N60C是场效应管,如果换新还是不工作,你应该看看推动电路有没有问题,常见的想3842之类的这种推动电路,还有负载有没有短路。检查后给些数据才好帮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