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 719bf不加电

楼主(2011-05-24):
一台清华同方显示器不加电。保险,整流二极管,开关管,电源ic ap3843gp-e1和开关管g极所接稳压二极管烧毁。ic有uc3843代换,其它原值代换。换后还是不加电,测uc3843 7脚电压为8伏,2脚电压为1.4伏,其它脚无电压。测300伏到ic7脚的三个电阻阻值正常,7脚外接的25V47微法电容也换过。不知是何原因7脚电压低,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:
7脚所接的稳压二极管()ZD003)正常不?或者脱开7脚再测。
另:这电源好象是3842不是3843.

网友:
稳压二极管已换过,ic就是3843的。

网友:
luguo,来学习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3843的VCC供电8V,基本上处于停振了。
重点查8脚电路。

网友:
换过稳压了,那么你脱开7脚测电压有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