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维修测试数据

楼主(2011-05-24):
表1:电压比较器LM339N引脚功能及实测数据
引脚号        引脚功能        工作电压(V)        在路电阻值(KΩ)
正  向    反  向
1        电压取样输出端        4        8.5        1
2        电压取样输出端        0        8.5        2
3        电源输入端        5        4        3
4        电压取样反相输入端        1.2        11        4
5        电压取样同相输入端        0.8        10.5        5
6        电子开关启动端        1        10.5        6
7        电压取样同相输入端        1.2        11        7
8        电压取样反相输入端        1.2        9.5        8
9        PG信号同相控制端        1.2        11        9
10        电压取样反相输入端        1.4        10        10
11        电压取样同相输入端        1.6        11.5        11
12        地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12
13        PG信号输出端        4        3.6        13
14        电压取样输出端        1.8        9.5        14
说明:当用表笔测量LM339N的第11脚电压时,将引起电脑重新启动,属于正常现象。
ATX微机开关电源维修教程7
表2:脉宽调制集成电路KA7500B各引脚功能及实测数据
引脚号        引脚功能        工作电压(V)        在路电阻值(KΩ)
正  向   反  向
1        电压取样比较器同相输入端        4.8        4.5        7
2        电压取样比较器反相输入端        4.6        8        8.8
3        反馈控制端        2.2        9.2        ∞
4        脉宽调制输出控制端
(死区控制端)        0        9.5        19
5        振荡1        0.6        9        12.6
6        振荡2        0        9        21
7        地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0
8        脉宽调制输出1        2        7.5        21
9        地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0
10        地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0
11        脉宽调制输出2        2        7.5        21
12        电源输入端        19        6.2        17
13        输出方式控制端        5        4        4
14        电压取样比较器负端        5        4        4
15        电流取样比较器反相输入端        5        4        4
16        电流取样比较器同相输入端        2        7.5        8
表3:开关电源电路主要三极管实测电压值(单位:V)

网友:
不对啊?
339:没有待机电压,PG 电压为+5V左右,不是4V;
7500B:没有待机电压,8,11PIN数据不一样,有问题啊?

网友(2012-01-05):
借鉴哈还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