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19寸VW193D-B显示器死机了

楼主(2011-05-24):
各位大师傅 我这有一台死机 图片如下 应该是:华硕19寸VW193D-B显示器吧 电源输出正常,
驱动板上+5V 3.3V 1.8V都正常 指示灯不亮 机子也打不开 是否是程序坏 想写个程序
也找不着 驱动板芯片如下TSUM16AWK-LF-1  +Pm25LV010  +24C16WP   PCB板上715G2571-1-2,
纸条上1175864M0372 V1.01 这个应该是软件版本吧 ,屏LTM190M2-L31 【福建捷联电子有限
公司生产】        请高手们指点迷津

网友:
先测下按键啊

网友:
测过按键不漏电 按键是好的 短路按键也不开机

网友:
显示器会死机?????????

网友:
电视机会死机的吧  对吧

网友:
应该是你电脑死机把 不可能是显示器

网友:
是人家拿来修的显示器  那位师傅有此机的数据 万分感激传个上来
或者可用什么机芯数据代用请告诉一声

网友:
测按键有无短路,然后写程序,找不到程序改个通用板上去试试。

网友:
测量按键板3.3v是否正常, 程序我这里有, 附上图片和程序,PCB: 715G2571-1-2 ;TSUM16AWK-LF-1+PM25LV010A; 屏:M190PW01 V0A1;  VGA 1440X900;

ASUS 193D-B (715G2571-1-2)PM25LV010A.rar

网友:
还是建议换板。ASUS的程序不好找啊

网友:
AOC售后都有. 我也有. 不过AOC要保密的.不能外传.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回复  特别谢谢FCM525200楼主 上边还有一块24C16存储器  再有24C16数据就更好了  我先用编程器把25LV010数据写入看看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开机,点不亮。好像不是程序问题,我记得有一个小三极管坏了,记不清是哪一个了。

网友(点评):
也是面板指示灯不亮吗

网友(点评):
那个小三极管坏的不是这种板. 这种板不会坏那个小IC.

网友:
你写程序试了吗?可以吗?我当时也是面板指示灯不亮。

网友:
没时间 还没写的

网友:
这种板没有MCU芯片吗

网友(点评):
什么意思 你讲的是MCU或是存储器 当然有MCU 也有存储器24C16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别弄乱叫,人你家是是 华硕19寸VW193D-B显示器,冠捷也被你弄来了

冠捷接的售后 你知道几个?很多 牌子都是他给带修的 HP  宏基就是 华硕不是没有可能的

正解,有许多都是冠捷代修的,好像还有仁宝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已经说了是【福建捷联电子有限公司生产】

你连这个厂是什么都不知道?

我告诉你, 这个厂就是冠捷.

网友:
这个我知道呀,就像惠科和维一一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