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K42G 电池不开机

楼主(2011-05-24):
联想K42G机器同时接电源 接电池 没问题能开机 也能充电 把电源拔下来 也能用电池供电 就是单独用电池不开机 这是联想K42的通病吧 论坛上有人遇到过 咋回事呢?

网友:
期待维修结果,学习

网友:
电池坏了吧

网友:
是不是电池的电压低,,,供不上电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电池试一下

网友:
电池,电源转换电路有问题吧!换个充电ic看下

网友:
先换个电视 要是还不行  估计是电池供电电路问题了

网友:
检查用电池时待机电压5伏、3.3伏的情况。

网友:
是不是电池性能不良了,先换个电池试下

网友:
你不能指望通病 自己量完之后看看那些电压没有出来,,然后询问一下别人更好回答你

网友:
这个情况 一般是电池的几率更高些  电池的带负载能力下降 特别是开机